嵌入式高频lay out。。。

楼主(2010-03-06):
嵌入式高频lay out。。。
embedded产品的电路可以参考process reference schematic。芯片厂商会不会提供布线指南,或者哪里可以找到布线时保证信号完整性的资料,哪里去找数字电路这方面的资料。
资料
process
布线
reference

网友:
基本所有的DCDC 或者LDO 都会有PCB lay out的设计说明,都会有他们对应的PCB布局、布线参考图。
另外一些主频较高的ARM或者PPC等处理器 都会其对应功能模块的 布线设计指南,比如DDR、SDIO、LCD,以及FLASH 等等。
另外楼主用的EDA工具是什么啊? 很多EDA工具可以带信号完整性仿真,比如CADENCE
建议楼主买本 高速数字信号设计,

网友A:
多谢2楼 《高速数字电路》和《信号完整性分析》 看完这两本书恍然大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