初级:2440a bsp sysgen 错误(找不到fatfsd.dll)

楼主:
关于这个错误,在网上搜索了下,并没有找到能解决问题的答案~
1 copy files to release dirtory

2 关闭防火墙杀毒软件

3 sysgen 直接运行

以上三种做法都未能成功

仍提示找不到fatfsd.dll

(RelDir\smdk2440a_ARM4I_Release\fatfsd.dll )

那位前辈遇到如此问题,还请帮助解决,谢谢!

网友A:
在“我的电脑”中进行全盘搜索,看是否存在“fatfsd.dll”。假如没有,那就去其它电脑中拷贝一份或者重新安装Platform Builder。假如存在,可能是环境参数没有配置正确导致无法正确找到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在“我的电脑”中进行全盘搜索,看是否存在“fatfsd.dll”。假如没有,那就去其它电脑中拷贝一份或者重新安装Platform Builder。假如存在,可能是环境参数没有配置正确导致无法正确找到。

谢谢你~
我试一下~

网友:
给楼上再补充一下,这些有关PB的文件一般别全盘搜索,建议:
1)再在BSP文件夹下搜索
2)在public文件夹下看过

只要进入该文件夹下,单击工具栏上的搜索扫扭即可。。。

网友:
搜到后直接拷到RELEASE文件夹下,MAKEING一下即可。

网友:
D:\WINCE500\PRIVATE\WINCEOS\COREOS\FSD应该在这个目录下。fatfsd.dll是由fatfsd.lib和fsdmgr.lib生成的。我们就到BSP下的FATFS目录下打开sources文件,CONDITIONAL_INCLUDES=fakepeg.h pfake.h pcmd.h sys\types.h WINCETARGETFILE0=$(_RELEASELIBDIR)\fatfsd.def
根据TARGETTYPE看到生成的是个lib。我们把它改成DYNLINK,这样就让它生成dll。同时DEFFILE就直接设为fatfsd.def。由SOURCES下的源文件可以生成fatfsd.lib,还缺一个fsdmgr.lib。那我们就把这个lib用TARGETLIBS的方式把它链进来,这样就OK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