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L-EC3仿真器无法与目标板连接

楼主:
1 先说明下我的软硬件环境:
(1)开发板:ML-F040EK,该开发板是针对C8051F040单片机而设计的,包括 C8051F040片机基本外围电路及常用电路。
(2)仿真器:ML-EC3
(3)编译器IDE:Keil uVersion 3 (已安装SiC8051F_uv3仿真器驱动)

2 问题描述:
(1)该开发板是从别人那儿借的,开始使用的时候一切正常
(2)使用一段时间后,发现点击“调试”按钮,出现下面的错误提示: "Communication could not be established with the specified adapter, Please confirm the current adapter selection and cable connection"。
(3)点击“确定”,又出现:"Error: Target DLL has been cancelled, Debugger aborted!"
(4)点击“确定”,调试自动停止,仿真器的"RUN/STOP"指示灯常亮

3 尝试解决办法:
(1)尝试复位仿真器的Firmware,运行"USB Debug Adapter Firmware Reset.exe",点击"Update Firmware",提示Firmware更新成功。进入Keil集成开发环境,点击“调试”按钮,出现"The dubug adapter must be reprogrammed in order to function properly with this version of software, Do you want to update the serial adapter now?"提示,点击“确定”,出现一闪而过的Firmware更新画面后,依次出现下面的错误提示:
   -->Target could not be reset, Confirm cable and power connection and retry, 点击“确定”
   -->Code edit has been cancelled, 点击“确定”
   -->Target could not be reset, Confirm cable and power connection and retry, 点击“确定”
   -->To receive from the previous errors it is recommed that the debug hardware be reset, Do you want to reset now?, 点击“确定”
   -->Communicaton could not be established with the specified dapter. Please confirm the current adapter selection and cable connection, 点击“确定”调试自动停止,仿真器的"RUN/STOP"指示灯常亮
(2)怀疑仿真器存在问题,把仿真器连接到另外一个开发板上,一切正常,排除仿真器的问题
(3)怀疑开发板存在问题。(参考:http://www.cygnal.org/ubb/Forum4/HTML/000633.html,在TDI上接上拉电阻,未进行尝试,不知道可不可行)

望高手指点,感激不尽!!

网友:
没有用过这类仿真器;

帮顶下!

网友:
哎,没人知道答案,结帖吧~~

网友:
没有用过这种仿真器的,很难给你说,都不熟悉,楼主可以找厂家问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