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VC写的程序在CE5.0 里可以运行,直接拷贝到CE6.0里不能运行 该咋整??

楼主:
EVC写的程序在CE5.0 里可以运行,直接拷贝到CE6.0里不能运行 该咋整??

CE5.0和CE6.0 都是基于同样的硬件平台。CE6.0里已经加入了一些mfc的dll文件。

网友A:
用静态DLL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用静态DLL试试

对,除了静态链接外,还要注意有些api在6。0里已经被废弃掉了
建议用6.0的sdk重新编译

网友:
CE5.0与6.0的MFC动态库的名称变了,如果使用了MFC,就必须copy相应的动态库到设备上。

当然,最好是使用Ce6.0的SDK重新编译,这样保险一些。

网友:
装上CE6.0得SDK,再编译一下。

网友B:
evc 里可以用 ce6。0 的bsp 吗  好像evc不不识别 ce6的bsp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evc 里可以用 ce6。0 的bsp 吗? 好像evc不不识别 ce6的bsp

好像是这样的,你得改到VS环境下,再生成exe才行的

网友:
evc里面最多支持到ce5.0,所以好像很少有人在evc上做ce6.0的~~~

网友:
要修改很多函数,很多函数原型有点变化。同时,MFC库,要么在platform.bib中增加一些DLL库,要么就采用静态链接的方式,总之我移植,修改错误都几百个,没办法,谁叫wince5跟wince6变化那么大呢

网友:
重新建一个工程文件试试

网友:
看来就得重新弄了

网友:
6.0是用VS2005开发的,你先重新编译下,在导出SDK的时候,建议你把相应的MFC库添加进去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