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让 PPC Phone中的文件不可复制?不可读?

楼主(2009-01-01):
怎么让 PPC Phone中的文件不可复制?不可读?
我使用Windows Mobile Phone, 我想让系统中的某些文件不可复制出来到电脑上,能不能做到?用什么办法可以实现?
电脑
系统
windows
Mobile
phone

网友A:
那就不要让用户看到这个文件,比如放到一个固定的位置,只有你自己的程序可以读写之类的,不通过文件系统来管理。

网友B:
扔ROM里面去.

网友C:
放ROM也是能被看到、读出的。
手机是自己设计?还是直接用现成的?
现成的想不到能用什么比较好的办法。
自己设计的话,就将一部分flash区划分成特殊的文件区,用特殊的文件系统管理法(只要不被WindowsMobile直接识别就行),这部分写单独的驱动来管理。再写单独的应用来通过这个驱动管理这部分区域。

网友D:
wm里面windows目录下的文件好像就是不能拷贝的,一拷贝就说好像是权限问题还是什么来着,不知道它是怎么实现的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