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样才能让WINCE系统在多次突然断电之后不被破坏!

楼主:
怎样才能让WINCE系统在多次突然断电之后不被破坏!

网友:
版主贴主早上好!
版主贴主每天都有好心情!

zREMyDTDq3WhPp回帖是一种美德!yD4S1HaT1RqtHD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介+绍:

UIKgmMm1U7TX8r
1)可录制上网记录,截获Http信息。
2)利用截获的Http信息自动生成命令(Page,拖拽即可完成)
3)执行命令,模拟浏览器向Web服务器发生命令。

中文论坛:

zREMyDTDq3WhPp

要看美女来这里:

=======================
软件创业QQ 群:103815692

mVvgnAKLyNrUNl

网友:
不要掉电
单独找一个flash放wince

网友A:
使用RAM and ROM File System时,突然断电是不会对WinCE系统本身产生任何影响的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使用RAM and ROM File System时,突然断电是不会对WinCE系统本身产生任何影响的.

貌似有这回事,呵呵。

网友:
是真的吗?

网友:
操作系统NK都是保存在NANDFLASH中的,只不过把一个映像拷贝到内存中运行而已,就算映像被破坏了,NANDFLASH中的内核还是不会被破坏的。

网友:
但是以我们前的确是出现过突然断电后,系统会坏掉,再也起不来了!就像我们的windows操作系统一样,你要是多次断电后,系统就会坏了!

网友:
应该不会吧,只要烧到FLASH里应该就没问题,破坏的可能只是你的数据,而不可能CE.

网友:
我天天弄,也没坏,不会坏的,取决于硬件,而非软件!

网友:
很有趣的问题啊
关注!!

网友:
一般不会坏的吧。

网友B:
突然断电,起不来了,重烧又起来了,原因:
nandflash里面部分page的代码被开关机噪声擦掉或是修改成错误代码了。

解决办法:
修改nandflash的WP管脚,在不写,擦除nand时,用IO口将WP脚死死的拉低。
不要搞个10K上拉,这样nand里面东西掉一点也不奇怪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
突然断电,起不来了,重烧又起来了,原因:
nandflash里面部分page的代码被开关机噪声擦掉或是修改成错误代码了。

解决办法:
修改nandflash的WP管脚,在不写,擦除nand时,用IO口将WP脚死死的拉低。
不要搞个10K上拉,这样nand里面东西掉一点也不奇怪。

学习中

网友:
有没有出现像我这样的情况的:
我的NK不会掉,但其它的数据会掉,我的NAND是可以直接读写保存的,
还有就是有些文件会被突然破坏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突然断电,起不来了,重烧又起来了,原因:
nandflash里面部分page的代码被开关机噪声擦掉或是修改成错误代码了。

解决办法:
修改nandflash的WP管脚,在不写,擦除nand时,用IO口将WP脚死死的拉低。
不要搞个10K上拉,这样nand里面东西掉一点也不奇怪。

学到了
哈哈

网友:
给NAND加锁吧 ~我一般都加上NK锁存~呵呵如果需要可以全部加锁  效果还是不错的 呵呵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突然断电,起不来了,重烧又起来了,原因:
nandflash里面部分page的代码被开关机噪声擦掉或是修改成错误代码了。

解决办法:
修改nandflash的WP管脚,在不写,擦除nand时,用IO口将WP脚死死的拉低。
不要搞个10K上拉,这样nand里面东西掉一点也不奇怪。

必须学习

网友C:
RAM and ROM File System 在网上找很多资料,感觉解释得不清楚。那位能通俗的解释一下吗?还有就是
“NAND加锁吧 ~我一般都加上NK锁存”怎么实现了,从硬件上做吗!那位高手解释下了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RAM and ROM File System 在网上找很多资料,感觉解释得不清楚。那位能通俗的解释一下吗?还有就是
“NAND加锁吧 ~我一般都加上NK锁存”怎么实现了,从硬件上做吗!那位高手解释下了!

软件上实现,调用NAND驱动函数,把系统NK部分加锁。

网友:
楼主多次断电后,系统不正常,这个应该不单单是软件上的原因吧,我觉得要查查硬件上是不是有问题。电源部分,NANDFLASH部分~

网友:
首先谢谢你的回答!我说的这种突然断电是人为的,因为我实习的公司系统是用在数控机床上的,不可能要求使用者要像做用PC一样,正常关机,很多时候,操作系工就是一拉电闸玩事。在这种情况下的话,如果不采取一些方法的话,说不定几次过后,系统就坏了。听这里的老大讲,以前就出个这事,所以他叫我们想办法。但是我现在用的这块开发板,用来做实验的,断了几十次电,都没有问题。所以现在就是不知道咋办,才来向各位求救的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突然断电,起不来了,重烧又起来了,原因:
nandflash里面部分page的代码被开关机噪声擦掉或是修改成错误代码了。

解决办法:
修改nandflash的WP管脚,在不写,擦除nand时,用IO口将WP脚死死的拉低。
不要搞个10K上拉,这样nand里面东西掉一点也不奇怪。

这个很高啊,学习中

我用开发板都是直接断电,再说菜单里默认也没有关机这项

网友:
有一个月没来了,今天来顶顶帖子,呵呵
学习了

网友:
以前还真遇到一次这样的问题

网友:
坏不坏就是flash的问题

flash一般在读的时候断电 不会造成损坏

写的时候如果断电,就会造成数据都是和写错误,也就是你说的损坏了

加一个后备电源是最好的解决方法

网友:
加个后备电源,这种提法,不敢给老大说,会被骂的,人家机床一断电,都断了,那还有什么后备电源!

网友:
用UPS吧。。。不间断供电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