示波器的带宽问题

楼主:
示波器的带宽是不是就是指它能测的最大频率啊?
如果我要检测一个50M的信号,应该选择什么参数的示波器?

网友:
示波器的带宽表明了该示波器垂直系统的频率响应。示波器的带宽定义为示波器在屏幕上能以不低于真实信号3dB的幅度来显示信号的最高频率

网友A:
谢谢你的帮助,我还请教一下,是不是也就是说如果我要测50M的一个模拟信号波形,用带宽为60M,采样频率为1GS/s的示波器就可以了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谢谢你的帮助,我还请教一下,是不是也就是说如果我要测50M的一个模拟信号波形,用带宽为60M,采样频率为1GS/s的示波器就可以了?

可以测量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