全局变量地址引用错误,有谁清楚请教下。

楼主:
我在该全局变量所在文件中使用正确,在另一个文件中访问错误,后发现在其他文件中该全局变量访问自己的成员变量时位移了4个字节,有谁遇到过这种情况,请教下。谢谢。

网友:
可能是对齐方式不同
不过这种情况,只会出现在不同的工程中,同一工程的设置是一样的

网友:
现在是在同一个工程中。我只能通过函数的方式返回。有什么处理方法没?

网友:
你定义全局变量的方式是?提示的错误信息时什么呢?

网友:
帮顶。怀疑代码有了点问题,要不重复定义,要不是指针、数组弄错了。。。。
仅是怀疑。。。

网友:
看楼主的全局变量是个结构体吧。
同一工程,同一全局变量基本排除对齐问题,

是不是在两个文件中都定义了这个结构体,而且结构体定义不一致,差4个字节。

网友:
谢谢!
我这里基本上确定是编译的问题,现在是两个文件夹,而都是在同一个工程内,makefile也是一样的。这个全局变量时一个结构体指针。所以问题有点奇怪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