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vc下的directdraw编程问题

楼主:
ce5.0的例子程序ddex1可以在平台上跑了,但是把它移植到evc下,编译通过了,但是运行到DirectDrawCreate(NULL, &pDD, NULL)时,程序就终止并报0xc0000005错误。不知什么原因?
网上有位大虾说要添加directdraw的compontent组件,为何要添加?如何添加了?

网友:
使用PB定制系统

网友:
DDraw没用过,定制pb的时候要加组建的。

网友:
pb定制的系统可以跑ddex1的例程,说明系统没问题。

主要是evc编译ddex1的程序不能跑。

网友:
程序有问题

网友:
程序有问题,或者SDK有问题

网友:
如果是直接把那个程序用EVC来编译,肯定是没有问题的,我编译过了。

网友:
我编译也没问题,但是下载到系统中一跑就出错,0xc0000005异常。

evc的工程就是把pb下面的例子考过来的。

一下是我在一blog上看到的,但最后那一点没懂 。

Platform Builder 中內含 DirectDraw 的 Sample code ,在C:\WINCE500\PUBLIC\DIRECTX\SDK\SAMPLES\DDRAW
要 build 這些 sample,可以到 platform builder 的 command 下:
build
sysgen -p directx sample-name
sample name 就是Sample folder 下的 folder name : ddex1, ddex2,.. dounts...
build 好的 exe 會在 workspace 的 release folder 下。
如果要改成由 Embedded VC build,把source, header, rc, image copy 過來,還要把 directdraw 目錄下的 include 目錄內的header copy 過來。
還要在 project settings -- link 加入兩個 library: dxguid.lib ddraw.lib
這兩個 library 都會在 workspace 的 release folder 下 當然,workspace 要含有 directdraw 這個 component 才行。

网友:
不用这么麻烦啊,我的直接拷过来,添加那dxguid.lib ddraw.lib 这两个库就OK。你查看下你的机器下面有没有这两个库。

网友:
你是用平台上的sdk编译的吗?

网友A:
我是用标准sdk 编译的,难道要用定制的sdk码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是用标准sdk 编译的,难道要用定制的sdk码?

网友:
我编译的程序没有跑在emulator下,而是直接跑在我的PCM9375的主板上。
难道evc的编译会调用sdk的文件吗?
我生成了可以跑directdraw程序的sdk,并安装了,但编译的程序还是不行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我是用标准sdk 编译的,难道要用定制的sdk码?

我编译的程序没有跑在emulator下,而是直接跑在我的PCM9375的主板上。
难道evc的编译会调用sdk的文件吗?
我生成了可以跑directdraw程序的sdk,并安装了,但编译的程序还是不行。

网友:
多谢各位了!结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