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CE下的汉字字库的几个可选组件有什么区别?SimSun&NSimSun/Subset2_20/.../2_90.选择不一样对最后的系统有什么影响?减小NK

楼主:
WINCE下的汉字字库的几个可选组件有什么区别?SimSun&NSimSun/Subset2_20/Subset2_50/Subset2_60/Subset2_70/Subset2_80/Subset2_90.选择不一样对最后的系统有什么影响?减小NK大小?他们对中文的支持有什么不同?

网友A:
你先把当前的删除,然后一个一个的添加来试,看状态栏上nk大小的变化,就可以找到一个最小的。具体是什么,我忘了。

网友A:
上次说的ddr的问题,你试着在ddr ic的LDQS/UDQS管脚分别接一个15pF的电容接地。看能不能跑高一点的速度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先把当前的删除,然后一个一个的添加来试,看状态栏上nk大小的变化,就可以找到一个最小的。具体是什么,我忘了。

这样试太痛苦了,你一般用那一个?他们对中文的支持有什么不同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上次说的ddr的问题,你试着在ddr ic的LDQS/UDQS管脚分别接一个15pF的电容接地。看能不能跑高一点的速度。

你们是这样做的吗?你们这样做成功没有?

网友B:
支持汉字的数目不一样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支持汉字的数目不一样

那个多那个少?一般用那个就够(减小NK大小,但不影响汉字显示)

网友B:
2_20一般就够用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2_20一般就够用

现在这个字库,NK可以最小?

网友:
现在----》选择

网友:
总体能控制在30M以下就应该都没很大问题。。。

网友:
只要不超过30M就OK的。
 不过这个值好像在config里可以修改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支持汉字的数目不一样

那个支持的更多,那个支持的更少?那个占NK的空间大,那个占NK的空间小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