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440+ce5.0下如何增加uart2

楼主:
如题,原来的bsp包里面只用了uart1 ,小弟在platform.reg里面增加了uart2的相关内容,应用程序也可以访问,但是就是uart2通信不正常,并且打开uart2后原来正常的uart1也变的不正常了。不知道还要改哪些地方啊?

网友:
注册表里面增加的内容:
[HKEY_LOCAL_MACHINE\Drivers\BuiltIn\UART2]
   "DeviceArrayIndex"=dword:2
   "Irq"=dword:f
   "IoBase"=dword:50008000
   "IoLen"=dword:2C
   "Prefix"="COM"
   "Dll"="SER2440.Dll"
   "Order"=dword:0
   "Index"=dword:3
   "Priority"=dword:0
   "Port"="COM3:"
   "DeviceType"=dword:0
   "FriendlyName"="Serial COM3:"
   "Tsp"="Unimodem.dll"
   "DevConfig"=hex: 10,00, 00,00, 05,00,00,00, 10,01,00,00, 00,4B,00,00, 00,00, 08, 00, 00, 00,00,00,00

网友A:
当然不正常了,因为串口驱动不同同时打开,只能打开一个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当然不正常了,因为串口驱动不同同时打开,只能打开一个的。

那怎么办?重新建个驱动命名为SER24402.dll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当然不正常了,因为串口驱动不同同时打开,只能打开一个的。

那怎么办?重新建个驱动命名为SER24402.dll?

需要再写一个类似的驱动,不像LZ想像的那样简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