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S2005 Win32 位图控件

楼主:
  我现在用VS2005 得移动设备下得Win32编写应用软件。发现在VS2005移动设备下,没有包含CBitmap Button类。
  请问我才能怎么实现位图控件呢?
  谢谢!!!

网友:
自己扩展CButton 贴图,网上有很多代码,codeproject,codeguru.

网友:
1 在控件中添加普通的button控件,并设置属性——>Owner Draw为True
2 在消息处理中,对该button控件进行重绘,其中iCtrlID为控件的ID

case WM_DRAWITEM:
    DrawImgButton(HWND hDlg,  WPARAM wParam, LPARAM lParam,int iCtrlID,HBITMAP bitmap);

3 在自定义的函数DrawImgButton()中,
1)位图输出相关
从lParam参数中取出如下参数,
dc= lpDIS->hDC 设备描述符
itemRectlpDIS->rcItem 绘图区域
创建位图的内存描述符hMemDC并关联
HDC hMemDC = CreateCompatibleDC(dc);

2)button按钮动作相关
从Iparam中取出如下参数
lpDIS->itemAction 控件动作
lpDIS->itemState 控件状态
来判断按钮的按下、释放状态
利用StretchBlt函数来输出位图到按钮所在区域,这样就完成了自绘按钮,示例代码如下:

DrawImgButton(HWND hDlg,  WPARAM wParam, LPARAM lParam,int iCtrlID,HBITMAP bitmap)
{

        LPDRAWITEMSTRUCT lpDIS = (LPDRAWITEMSTRUCT)lParam;
        HDC dc = lpDIS->hDC;
        RECT itemRect = lpDIS->rcItem;

        HDC hMemDC = CreateCompatibleDC(dc);
        SelectObject(hMemDC, bitmap);

        if(lpDIS->CtlID == 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eturn (0);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(lpDIS->CtlID == iCtrlID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(lpDIS->itemAction & ODA_DRAWENTIRE))//|| ((lpDIS->itemAction | ODA_SELECT) && (lpDIS->itemState == ODS_FOCUS) ) 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 uState = DFCS_BUTTONPUSH |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(bIsPressed) ? DFCS_PUSHED : 0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tStretchBltMode(dc,COLORONCOLOR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retchBlt(dc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temRect.left,itemRect.top, itemRect.right-itemRect.left, itemRect.bottom-itemRect.top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MemDC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,0, 70,70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RCCOPY);
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 if( (lpDIS->itemAction | ODA_SELECT) && (lpDIS->itemState == (ODS_FOCUS | ODS_SELECTED) ) 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tStretchBltMode(dc,COLORONCOLOR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retchBlt(dc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temRect.left,itemRect.top, itemRect.right-itemRect.left, itemRect.bottom-itemRect.top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MemDC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,0, 70,70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RCCOPY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DeleteDC(hMemDC);
        }

        //pDCUnpress->DeleteDC();
        return (INT_PTR)FALSE;
}

网友:
做记号~~慢慢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