no cpu is delected

楼主(2009-05-17):
no cpu is delected
串口是USB转的
并口是PCI转的
可以连上JTAG
但是烧写程序的时候显示这个错误~!
cpu
程序

网友A:
1.你用什么程序烧写flash啊?--ads可以下载到sdram,但是无法下载到flash。也就是说你上一个帖子中ro的地址不可以在flash里,应该在sdram里。
2.串口是USB转的 ————默认的串口号应该不再是com1

网友B:
恩,我也这么想过,只是开发板提供的烧写软件就是个CMD的EXE文件,没办法修改IO地址
哪位有可以修改的IO地址的给我一个啊~
我邮箱289623329@qq.co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