检测wince是否插入了U盘

楼主:
插入U盘后
系统识别为USBDisk
现在想通过检测是否有USBDisk来检测是否插入了U盘
怎么实现?

网友:
是否插入U盘,应该是在U盘插入的时候给 上层发送消息!

网友:
USB 检测实现的,一般用 USB Mass Storage。

网友A:
if(!Directory.Exists("\\USBDisk"))//检测U盘是否存在

网友:
呵呵。。可以用一个GPIO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if(!Directory.Exists("\\USBDisk"))//检测U盘是否存在

应用程序可以这样实现

网友:
注册设备 消息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if(!Directory.Exists("\\USBDisk"))//检测U盘是否存在

如果只是查找u盘是否可用,可以这样做。要是检测连接过程的话应该需要写驱动:注册设备消息,并通过一个线程时时检测U盘的连接状态。不过这需要你U盘所用芯片的驱动。

网友:
不知道有没有人用过OpenNetCF 里面有个检测USB的 事件
不过我用了 但是没有检测到

网友:
evc的MFC中有一个FindFirstStore(paras)和FindNextStore(paras),可以实现Flash 和移动存储器的查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