急!!唤醒后无法自动进入休眠!

楼主:
wince5.0的系统,2450芯片
设为系统三分钟后自动休眠
上电开机可以自动进入休眠状态,可是休眠以后就无法进入自动休眠了!为什么?
请高手指教

网友:
1.上电开机可以自动进入休眠状态
你如何保证这点?

网友:
可是休眠以后就无法进入自动休眠了?
从休眠到休眠?

网友:
多谢两位达人,给分了。
问题解决,是因为usb连接到电脑上不能让系统自动进入休眠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多谢两位达人,给分了。
问题解决,是因为usb连接到电脑上不能让系统自动进入休眠

哦,恭喜lz了,不过我还是一头雾水,哈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