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锁定WinCE 设备的键盘鼠标输入

楼主(2009-12-03):
如何锁定WinCE 设备的键盘鼠标输入
如何锁定WinCE 设备的键盘鼠标输入?EnableHardwareKeyboard 这个函数没有效果。
键盘
如何
设备
WindowCE

网友A:
有2种做法了,一种是从应用层去解决,就是在“锁定”以后,对所有的鼠标按键事件都不相应。
另外一种就是从驱动解决,在“锁定”状态下,鼠标键盘的驱动都不在相应。

网友B:
如果从应用层不是要用HOOK,因为我要LOCK系统的键盘鼠标输入状态。很麻烦吧?
驱动方面解决就麻烦了,因为我是在别人的系统上面做应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