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东东是串口转并口用的吗?具体怎么使用呢?

楼主(2009-07-24):
这个东东是串口转并口用的吗?具体怎么使用呢?
1) 这个东东是串口转并口用的吗?
2) 具体是在什么场合使用呢?
3) 如何使用呢?
如何

网友A:
是的,
可能在你计算机中只有串口没有并口时用,
用法很简单,
插上去,装驱动

网友B:
啊,还要装驱动?驱动在哪里呢?

网友C:
能不能给个驱动网址?
最好还有使用说明书。

网友D:
不见得,25针也是串口标准。

网友E:
哈哈,TheSaviour说得对!
只让看这图是无法判断的,你把它拆开,会给你一个正确答案的。
我认为,一般地,它应该是25针串口转9针串口。

网友F:
这个东西多少钱一个呀,是不是也叫做并口转串口呀!

网友G:
感觉是9->25的。

网友H:
25针转9针的吧,串口转并口哪有这么容易·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