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ce运行后时屏幕上字体闪烁厉害,请问有解决办法吗?

楼主:
wince运行后时屏幕上字体横向上闪烁厉害,并且纵向上有抖动,是不是2440非工业级别抗干扰能力差的原因?

网友:
可能是LCD的问题

网友:
很可能是LCD的问题,刷新频率太低,LZ可以试着提高一下频率看看,我遇到过,

网友:
可能是显示背景刷新的问题

网友:
背景刷新的问题吧,用图像双缓冲方法试试.

网友:
LZ意思好像是说不操作下,字体抖动,如果你的文字不是实时显示的,不可能是刷新的问题,如果是一直刷新的话,字体一般不会出这种问题吧。只有在有图片存在的情况下,刷屏要这样处理。不知道LZ具体是什么情况。

网友:
请问在哪里修改LCD的刷新频率?

网友:
显示驱动注册表下的“Frequency”

网友:
自己做的板子么?

记得以前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,换了个电容就OK了,硬件问题是呵呵

网友:
硬件,驱动都是可能的原因。

网友:
LCD控制寄存器的配置可以改频率,LZ看看那几个配置的代码就知道了

网友:
硬件电路可能引起的原因有干扰、旁路电容过大、走线长度差异过大、供电或者偏置电压不稳。
驱动基本就是因为点频、场频、行频、极性不匹配。

网友:
换哪个电容?

引用 网友A:
自己做的板子么?

记得以前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,换了个电容就OK了,硬件问题是呵呵

网友:
确认一下硬件有没有问题,如果没有问题,检查驱动的了,改一下初始化参数

网友:
如果不是硬件的问题,那么采用双缓存技术吧

网友:
多大的屏幕?

网友B:
估计LCD初始化没配置好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估计LCD初始化没配置好

同意。应该是lcd配置的问题。

网友:
我也是碰到这个问题,特别是在用Word写字板的时候(背景为白色),字迹有点闪烁,厉害的时候字迹模糊,我修改频率CLK没有用,那位大侠指导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