被API 函数GetOpenFileName折磨疯了~~~~!!!

楼主:
我是在wince6.0中使用GetOpenFileName函数的,可以正常选择文件,选择文件后点击确定,执行到if(!GetOpenFileName(&ofn))这一句时,程序就完全没了反映,GetOpenFileName函数也没有返回。MessageBox也没有弹出。到底怎么回事啊!!!
OPENFILENAMEW ofn;
        TCHAR szFile[MAX_PATH];
        memset(szFile, 0, sizeof(szFile));
        memset(&ofn, 0, sizeof(ofn));
        ofn.lStructSize = sizeof(OPENFILENAMEW);
        ofn.hwndOwner = m_hwndMain;
        ofn.hInstance = g_hInst;
        ofn.lpstrFilter = L"所有文件(*.*)\0*.*\0\0";
        ofn.lpstrFile = szFile;
        ofn.nMaxFile = MAX_PATH;
        ofn.Flags = OFN_FILEMUSTEXIST|OFN_PATHMUSTEXIST;

        if(!GetOpenFileName(&ofn)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::MessageBox(m_hwndMain, L"Error", L"Test", MB_OK);
                return;
        }
        ::MessageBox(m_hwndMain, szFile, L"Test", MB_OK);

网友A:
The GetOpenFileName function creates an Open dialog box that lets the user specify the drive, directory, and the name of a file or set of files to open

是不是创建出来的对话框被覆盖了,你没看到哦。。。

网友:
在设备上运行偶尔会成功返回,并提示所选的文件全路径。大部分完全没了反映。

自己顶 ~~~~~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
The GetOpenFileName function creates an Open dialog box that lets the user specify the drive, directory, and the name of a file or set of files to open

是不是创建出来的对话框被覆盖了,你没看到哦。。。

不是,可以肯定MessageBox没有弹出!!!!

网友:
你的代码在wince6.0模拟器上运用一切ok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