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ce 6.0 按键无中断

楼主:
wince 6.0
pxa270

1*1按键,按照矩阵的方式连接。按下键盘时不产生中断。
部分代码如下

XLLP_BOOL_T XllpKeyPadConfigure(XLLP_KEYPAD_REGS *v_pKeyPadRegs,XLLP_GPIO_T *v_pGPIOReg)
{
    XLLP_BOOL_T retval=XLLP_FALSE;

    XLLP_UINT32_T GpioDirOutList[]={1,104};
    XLLP_UINT32_T GpioDirInList[]={1,101};
    XLLP_UINT32_T GpioAltFnPinList[]={2,101,104};
    XLLP_UINT32_T GpioAltFnValList[]={2,1,2};

    if(v_pGPIOReg != 0)
    {
        XllpGpioSetDirectionIn(v_pGPIOReg, GpioDirInList);
        XllpGpioSetDirectionOut(v_pGPIOReg, GpioDirOutList);
        XllpGpioSetOutput0(v_pGPIOReg, GpioDirOutList);
        XllpGpioSetAlternateFn(v_pGPIOReg, GpioAltFnPinList, GpioAltFnValList);
    }

    if(v_pKeyPadRegs != 0)
    {

                v_pKeyPadRegs->kpControlReg = 1<<26 | 1<<23 |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AT_SCAN_LINE1|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ATRIX_KP_ENABLE | MATRIX_INTR_ENABLE |

IGNORE_MULTIPLE_KEY_PRESS |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UTO_SCAN_ON_ACTIVITY;

        retval = XLLP_TRUE;

    }
    return(retval);
}

//物理中断与系统中断绑定
OALIntrStaticTranslate(SYSINTR_KEYPAD, IRQ_KEYPAD);

DWORD KYP_Init(DWORD dwContext)
{
        DWORD dwRet = 0;

        BOOL result; //

        if(!Initialize())//初始化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goto KYP_Exit;
        }

        m_hevInterrupt = CreateEvent(NULL, FALSE, FALSE, NULL); //创建事件
        if (!m_hevInterrupt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goto KYP_Exit;
        }

        result = InterruptInitialize(SYSINTR_KEYPAD, m_hevInterrupt, NULL, 0);//注册事件,即

与中断相绑定
        if(!result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goto KYP_Exit;
        }

        //InterruptDone(SYSINTR_KEYPAD);
        if (!IsrThreadStart())//创建新线程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goto KYP_Exit;
        }

        RETAILMSG(1,(TEXT("---------->KeyPad:KYP_Init<----------\r\n\r\n")));
        return TRUE;

KYP_Exit:
        KYP_Deinit(0);
        return dwRet;
}

BOOL IsrThreadStart()
{
        BOOL retval = FALSE;
        hthrd = CreateThread(NULL,0,(LPTHREAD_START_ROUTINE) KeypdIsrThread,NULL,0,NULL);

        if (hthrd != NULL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etval = TRUE;
                CloseHandle(hthrd);
        }
        return retval;
}
void KeypdIsrThread()
{
        if ( WaitForSingleObject(hevInterrupt, AutoRepeatTimeout) == WAIT_TIMEOUT )
        {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nterruptDone(SYSINTR_KEYPAD);
        }
}

如上,按下按键时不能产生中断。。

网友:
别沉啊,在线等呢

网友:
键盘没接好。

网友A:
你先用表量按下去有没有低电平再去查代码的问题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先用表量按下去有没有低电平再去查代码的问题。

管脚电压正常

网友:
怎么没有人啊

网友:
不可能,我的4*5的键盘都可以用

网友:
一个按键可以参考2410的PWBUTTON程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