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帮忙分析分析-程序为什么变慢了

楼主:
程序运行一天,变慢了,我查看系统内存,基本和开机时占用内存差不多,大概多了1M左右,应该不是内存泄露的原因。

我用的系统是wince5,win32的视频游戏程序,程序在不停的播放视频,我用一个东西压在按键上,我就不管它了,程序会一直玩下去。早上来看的时候,视频播放会有一点卡,没有刚刚开始那么流畅。

PS:我盯着看3,4个小时视频没有变卡,过了一夜就有点卡了。

请大家给点思路和意见。需要其它信息,可以问我,对于顶帖的也会十分感谢的。

网友:
CPU使用怎么样内。。看卡的时候~~

网友:
内存没有释放

网友:
“一个东西压在按键上”

网友:
应该不是内存泄露的原因

。。。难道是CPU过热秀逗掉了?????

网友:
用一些分析工具看看有没有内存泄漏,资源泄漏。比如Bound Checker

网友:
CPU使用怎么样内。。看卡的时候~~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wince系统下不知道怎么看cpu使用情况?

内存没有释放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你觉得是内存没有释放,但是内存使用率只增加1M左右啊?

“一个东西压在按键上”
用个杯子压在上面一直按,不用人工按键了,哈哈。

网友:
cpu太热了,跑不动了~

网友:
Bound Checker是不是要自己安装,我用的是evc4,能支持吗?

网友:
是否开了很多线程,没释放

网友A:
线程是有很多,应该都释放了吧?

我都是这样用的CloseHandle(CreateThread(..;...));
有没有问题呢?

网友:
是不是有什么线程跑飞掉了

网友:
你电脑开这么多程序运行一晚上,都会变慢的,很多原因的。
具体慢到什么程度,你的资源管理器最好截个图发上来让大家看看都是什么程序。
或者你用内存泄露软件查看一下。

网友:
有内存泄露???

网友:
这是截图,帮忙分析分析,谢谢。

网友:
上面是不卡的情况下截的图,截卡的图,要等到明天了。

网友:
LZ,你的图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
线程是有很多,应该都释放了吧?

我都是这样用的CloseHandle(CreateThread(..;...));
有没有问题呢?

不是这样。你CloseHandle只是关闭了句柄。
肯定是你线程越来越多的原因。
你应该让线程无用的时候,自己从线程函数中退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