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关SPI驱动的问题

楼主(2010-04-15):
有关SPI驱动的问题
第一次接触SPI,问一些基本的问题,先介绍下我是用的S3C6410的芯片。下面问几个问题,希望知道的朋友耐心解答一下,
1、SPI的时钟是否会一直存在?还是在只有主机在发送数据或者接收数据的时候才存在,除此之外的时间是否不存在?
2、如果我用2台6410的板子连接在一起测试SPI,那么我的线的连接方式是不是应该是直连的方式(SPIMOSI接SPIMOSI,SPIMISO接SPIMISO)或者是交叉?
3、我使用中断的方式,从机如何发送数据给主机?是不是从机需要先把要发送的数据通过写SPI_TX_DATA寄存器,CPU把这些数据放到FIFO中,然后等待主机来读数?
先问这3个问题,希望知道的朋友耐心解答,感谢之至!
数据
主机
寄存器
如何

网友A:
使能后时钟才存在吧,测试的话我觉得找个示波器看一下比较直观,读fifo还是寄存器是可以设置的吧,中断方式也是可以设置选择的。

网友B:
1->
SPI是同步总线接口,在数据交换的时候才会有CLK,平时没有收发的时候时钟是没有波形的
2-》
交叉
3-》
没试过中断。主从模式的只有主机才可以控制从机

网友C:
对于二楼的第二个观点
我认为应该是 直连的方式(SPIMOSI接SPIMOSI,SPIMISO接SPIMISO),如果一个当主机一个当从机的话,主出接从入,主入接从出嘛。

网友D:
版主贴主下午好!
版主贴主天天都有好心情!
bUSoflCL23GqzPc6BVWkeFBpONY
=======================
软件创业QQ qun群:1038~15692
创业软件平台,求合作!
qhnupw1UfOgMtlD7PGm7yQoIj3r

网友E:
自己来回答一下,
1-》正如楼上所说的,时钟只有在主机发送数据或者读取数据的时候才有
2-》直连
3-》也正如我所猜测的那样,丛机先把要发送的数据放到寄存器,并且保持发送通道打开,然后当主机发送时钟来读数据的时候,丛机会自动发送这些数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