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测脉搏

楼主:
我现在做的AT89S52测脉搏 用的红外 但是误差很大 想用压电式脉搏传感器 买了一个1元的传感器 但是不会接 有谁有经验吗?指教一下  谢谢了 如果有做过用红外测脉搏的 我们可以交流一下  QQ 478877726

网友:
你的传感器 具体型号是?

楼主可以好好看看下面这两篇 脉搏测量的文章:
http://article.ednchina.com/Medical/20071222110946.htm
http://article.ednchina.com/Medical/MCU_pulse_sensor_trigger.htm

网友:
你的传感器 具体型号是?

楼主可以好好看看下面这两篇 脉搏测量的文章:
http://article.ednchina.com/Medical/20071222110946.htm
http://article.ednchina.com/Medical/MCU_pulse_sensor_trigger.htm

我是在电子市场买的一个传感器 也不知道型号 我现在用的红外做的 可能由于光线的问题 测得不稳定 有上面方法吗?

网友A:
你买这个东西的型号,然后Google一下,估计会有不少资料的。我想问的是,你的红外式热释电的那种吗?很好听说红外来测脉搏的,,很想了解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买这个东西的型号,然后Google一下,估计会有不少资料的。我想问的是,你的红外式热释电的那种吗?很好听说红外来测脉搏的,,很想了解下。

我就是用的那个白色红外发射和黑色红外接收二极管 但是测得不稳定 到现在还没有正确显示数据呢 都是88 呵呵   朋友建议我用光敏电阻代替红外接收器 但是我手上没有那器件
买的那个传感器还不会用 就是一个小小的薄片
你做过这个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的传感器 具体型号是?

楼主可以好好看看下面这两篇 脉搏测量的文章:
http://article.ednchina.com/Medical/20071222110946.htm
http://article.ednchina.com/Medical/MCU_pulse_sensor_trigger.htm

我做的就是和你给我的第二个网页的差不多 但是感觉红外受外界限制挺多的 测得数据很不稳定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你买这个东西的型号,然后Google一下,估计会有不少资料的。我想问的是,你的红外式热释电的那种吗?很好听说红外来测脉搏的,,很想了解下。

我就是用的那个白色红外发射和黑色红外接收二极管 但是测得不稳定 到现在还没有正确显示数据呢 都是88 呵呵 朋友建议我用光敏电阻代替红外接收器 但是我手上没有那器件
买的那个传感器还不会用 就是一个……

那就是很普通的红外发射接收管了,这个怎么能测脉搏,它是靠障碍物来阻断对方接收,从而感知物体的存在,不行的。光敏,也不行,脉搏同光没什么联系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你买这个东西的型号,然后Google一下,估计会有不少资料的。我想问的是,你的红外式热释电的那种吗?很好听说红外来测脉搏的,,很想了解下。

我就是用的那个白色红外发射和黑色红外接收二极管 但是测得不稳定 到现在还没有正确显示数据呢 都是88 呵呵 朋友建议我用光敏电阻代替红外接收器 但是我手上没有那……

那还有什么测脉搏的好方法吗? 我现在用的红外 电路有反应 但是测不出 能感应到脉搏的存在

网友:
实话说,我没有做过脉搏测试的,假如要选什么方案,楼主要到网上了解一下了。我刚刚了解一下,说什么光电可以,根据血液的透光性,但是,我感觉这个不是一般人,一般条件可以做到的。楼主可以看其他的简单方法。

楼主,我现在想了解一下,你是如何用红外检测你的脉搏的,你既然选择这个路线,那么你应该有理由的,我想听听你的意见,呵呵。

网友:
有专用的血氧传感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