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WINCE输入法

楼主:
我买了个市面上卖的基于WINCE系统的车载导航设备,它一开机就进入自己的外壳,不会进入桌面,现在我自己在上面做了个程序,不知道怎么把输入法调出来

网友:
直接打开SIP,可以调用默认的输入法

如果要完成输入选择过程,需要自己完成已安装输入法的显示和选择过程

网友:
同问,我也有这个问题。

网友:
不知道他给你加输入法组件没

网友:
楼上说的对啊,就是可以自己打开SPI的

网友A:
可是我用SIP API调用显示好像弹不出来,是不是没加输入法组件呢?我发现他的主存好小,我在线执行一个3M的程序无法仿真

网友A:
另外,如果真没有是不是一定要自已开发啊,我发现这个PND上的其它所有导航产品都是自已有个输入法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可是我用SIP API调用显示好像弹不出来,是不是没加输入法组件呢?我发现他的主存好小,我在线执行一个3M的程序无法仿真

车载导航设备(PND)的内存是不会太小的,肯定是LZ搞错了。
因为一般导航地图运行,就需要儿十M的内存的。

网友:
几十M的内存,呵呵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另外,如果真没有是不是一定要自已开发啊,我发现这个PND上的其它所有导航产品都是自已有个输入法

这就是输入法定制的过程,有一定难度!

只能自己开发。

网友:
应该有卖的吧,自已开发可能周期太长了,目前就我一人做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