生成NK.nb0的大小(CE6.0)

楼主:
能否让Nk.Nb0的大小自动变化?
现在我的NK.NB0大小都一定会等于config.bib文件中定义的大小。
里边的ROMSIZE等于多大,NK.NB0就一定是多大。
请教

网友:
没有办法的。
我觉得楼主就让他这么大得了

你烧写nb0文件吗
我当时一直让他这么大的。嘿嘿。这个东西不能动态控制的。

网友:
没有办法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没有办法的。
我觉得楼主就让他这么大得了

你烧写nb0文件吗
我当时一直让他这么大的。嘿嘿。这个东西不能动态控制的。

我烧的是NB0的文件, 我的BIN文件怎么不能解析。郁闷

网友B:
BIN文件怎么不能解析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BIN文件怎么不能解析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?

你的是优龙的bootloader,和eboot很大差别,如果你想实现eboot的功能,估计要脱层皮。

网友:
我就是这么做的,也是优龙修改的bootloader,不用多久,这个nk.bin也会很大,所以我干脆让他一直是30M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BIN文件怎么不能解析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?

你的是优龙的bootloader,和eboot很大差别,如果你想实现eboot的功能,估计要脱层皮。

是啊 我用的是它的BOOT,可是为什么解析不了NK.BIN呢?出来checksum校验错误,你用的也是它
是怎么改过来的啊?

网友:
你看eboot有多复杂,就知道了,
有个前辈做过类似的工作。我也比较过,但是没有动手做,

网友:
......
优龙的BOOT可以解析以前的BIN啊。
可是怎么就不能解析6.0 的bin能,难道6.0的BIN格式不一样了?

网友:
为什么要动态改变呢?
难道你的NK是可以动态改变的吗??

网友:
我想了一下,是可以动态改变的,
方法:你自己在编译的时候设置环境变量,
同时你在config.bib里面加入对这个环境变量的判断即可,
楼主试试吧,我觉得这样可行,因为我看config.bib是支持环境变量的。

网友:
“方法:你自己在编译的时候设置环境变量”
设置什么环境变量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