模拟与混合信号

楼主:
微控制器MCU
DSP与ARM处理器
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
意法半导体-低功耗射频
MEMS传感器
ADI工业技术
ARM技术
Linux与安卓
实时操作系统RTOS
编程基础
国产MCU
瑞萨电子MCU
51单片机
电机驱动控制(Motor Control)
TI 模拟与混合信号
开关电源学习小组
LED专区
TI 模拟与混合信号
TI无线连接
测试/测量
电路观察室
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
ADI工业技术
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
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
MicroPython开源版块
创新实验室
以拆会友
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
聊聊笑笑闹闹
求职招聘
为我们提建议&公告
ADI工业技术论坛
ADI工业技术论坛
zigbee的x-ctu资料
5932liu
5932liu

网友A(2009-11-27):
zigbee的x-ctu资料
x-ctu的资料详细的谁有
我手上有个XBEE模块,DIGI的
然后如何配置成网络
是否只能1主多从
就是1COORDINATOR和多个ROUTER
有没有多个ROUTER不用COORDINATOR的
这样任意加入一个ROUTER就可以使用
任意一个ROUTER发的包其他的ROUTER都可以接收
谢谢!
其他
资料
如何

网友B:
我没有用过Digi的。
对于ZB来说,每个网络必须有一个Coor的。
但是Coor和Router应该只是对于网络来说的功能。数据数据而言只要节点有休眠,就可以相互收发的。不管是不是Coor。所以可以看一下资料,应该可以做到。

网友C:
LS的
那样要配置成API方式
然后按照PAN号指定发?
这样又不能自动组网了
我主要问题是万一COOR坏了
整套ZIGBEE我要重新刷一次

网友D:
我现在也在做zigbee的项目,本来不是做这个方向的。我的理解是,coor只负责建立一个网络(channelID, PanID),可以使用固定的,也可以自动分配。一旦建好了,它就可以退休了,只要网里还有router接受新设备加入。这样你可以动态地定义一个设备为Coord,要么使用固定的,要么自动分配。一个网络里的网络参数必须一致,设备参数可以不同。
一个COOD坏了不用重刷所有设备吧。
另外,robertliu说的
”数据数据而言只要节点有休眠,就可以相互收发的。“
是什么意思啊,没看懂。收发数据和休眠有什么关系啊?
qq14923349说的
“那样要配置成API方式"
什么是API方式啊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