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p9307a 的版子,为什么烧写NK.bin失败

楼主:
先把eboot.nb0烧到flash中,调试时都是通过网络把NK.bin传到ram中,现在想烧写到flash中,每次烧写完后,系统不能启动,打印信息如下:
Continue to Erase the rest of Flash.
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Flash Erase Successfully Finished
Writing to flash at Address= 0x60000000, Length = 0x122C674
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Found pT
OC signature.
ROMHDR at Address 60000044h
RomHdr.ulRAMStart=E9400C12h RomHdr.physfirst=E9400C12h.
Got EDBG_CMD_JUMPIMG
Got EDBG_CMD_CONFIG, flags:0x00000000
EBOOT: pCfgData = 0x60132, pCfgData->Flags
INFO: Jumping to image at 0x60001006...

已经把setting 中的开关打开了(write run-time image to flash),是怎么回事,难道是NK.bin把eboot.nb0给冲了吗?该如何解决?急啊

网友:
之前遇到过没有?
如果之前可以,那么返回先前的设置!

---
如果是第一次,那么,先不烧到flash里面,可以直接运行image不。
--
如果可以,那么就看看flash的问题, 还有Jumping to image at 0x60001006...  中的这个地址也要注意,

这个地址应该是 flash里面读出来之后数据存放的起始地址,也是 读完内核之后,回跳回来执行image的地址

--------
Good luck

网友:
怎么没人回答?我发的位置不对吗?

网友:
谢谢 Trueman_onlyme

先前都是download到ram里运行,调试都可以,第一次烧到flash里,就停到那里了,断点重启,没有任何反应。为了其他朋友,说有可能编译时setting 设的不对,不知大侠有没有成功的例子分享一下?

网友:
没烧写过ep9307a的板了,邦顶!

网友:
顶贴是一种美德!

网友:
不太清楚ep9307a的做法,但是应该也是dowload-->解析-->写
lz可以先将写入flash的位置打印出来,如哪个block等等,我是出现过这种情况

网友:
不太清楚ep9307a的做法,但是应该也是dowload-->解析-->写
lz可以先将写入flash的位置打印出来,如哪个block等等,我是出现过这种情况 guopeixin

请问,打印出地址后怎么做呢?

网友:
你发的信息,是在烧录到flash后启动时的信息吗?

如果是的话,看起来,bootloader至少是部分起来了,对ep9307a BSP不熟悉,多查看一下bootloader的代码,应该能找出问题来。

网友:
这个信息是烧写过程中打印的信息,貌似地址跳错了,但我就是好不到正确的位置,谢谢yashi

网友:
问题已解决,结贴!
简单说一下原因,windowns ce有两种模式,一种是调试模式,就是通过网络或USB通过eboot.nb0把NK.bin拷贝到内存执行,另一种是通过网络把NK.bin烧写到flash中执行,我遇到的问题就是这个情况,烧到flash后,不能启动。实际上系统里有两个启动文件startup.s,一个在BSP的bootloader下,这个会在第一种模式中使用,另一个是在Kernel\hal下,当烧写到flash后,会用这里的startup.s,由于我的norflash是32位的,BSP默认是16位的,所以烧写中出了问题,修改后就OK了。谢谢顶贴的大侠们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