串口写入问题

楼主(2009-08-21):
串口写入问题
在我的嵌入式板子上发送数据到pc上,用WriteFile函数,返回为1,lpNumberOfBytesWrittn=0,所以说:没有数据写成功,
谁知道是什么原因啊。
欢迎指点!
数据

网友A:
串口, 波特率 .......

网友B:
WriteFile与波特率没多大关系,看看你的串口是否打开成功(是否获得有效的句柄),还有串口CommTimeOuts参数设置。

网友C:
WriteFile 时, 波特率是默认值(9600), 操作系统可能会进行转换.....。

网友D:
嵌入式板子上发送数据到pc上,用WriteFile函数
//使用wince?

网友E:
这个问题要找做这个板子的驱动工程师分析

网友F:
单片机实现液晶显示是我们公司的主旨,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需要的话,可以 emmadwin@gmai.com索取资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