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DS1302双向IO口读取数据的问题

楼主(2010-06-11):
关于DS1302双向IO口读取数据的问题
最近我编写了一段Verilog程序,打算用FPGA读取DS1302芯片的时间数据,程序编译通过。但是我在Quartus II 中的波形仿真文件中没有观察到从DS1302的口中读取数据。只能向这个口上写数据。(这里用的是功能仿真)我把程序下载到开发板中,数码管只能显示出FF这个样的数据。请问下是为什么?
其中可以确定的是我的时序问题肯定没有错误。。。
我想问下这个程序设计中还有什么因素会影响时间数据的读取?
谢谢了
数据
问题
数码管
程序
开发

网友A:
我不知道楼主用什么来确定你的时序没问题,你用示波器看了吗?假如你的时序发生没有错误,也应该考虑到时序的一些延时问题,这个才是最重要的,也就是建立、保持时间等。
就两方面因素,一,时序,二,初始化。

网友B:
波形我是在quartus ii 的功能仿真中观测出的,所以说时序没有错误.
我在CE与SCLK这两个信号置位与复位时都加了延迟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