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inux开发
LINUX下如何将字符串转化成UNICODE串

楼主(2010-03-18):
LINUX下如何将字符串转化成UNICODE串
在编程中遇到个问题,LINUX下如何将字符串转化成UNICODE串以及将UNICODE串转换成字符串。
在WINDOWS下可以调用MultiByteToWideChar(),WideCharToMultiByte()函数完成,
请问LINUX下有类似的函数吗,网上说的不清楚,请高人指点.
linux
编程
如何
网上
字符串
linux

网友A:
是想获取字符 还是汉字的呢 如果是汉字的 就有难度了

网友B:
是啊
看来只能Windows下转变成UNICODE编码后传参进来。

网友C:
linux似乎没有提供接口,自己通过查表实现!

网友:
对于中日韩他们共享一个固定的区域,好像是从0x44e0开始,根gb2312形成一一映射的关系,英文字符只要截取低位字节就行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