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ce 6.0 sd卡驱动睡眠唤醒

楼主:
现在wince6.0的sd卡驱动的睡眠唤醒的过程模拟了一个sd card拔出和sd card插入的过程。

也就是说按下睡眠键的时候,sd card存在于卡套中,驱动会做一个sd card拔出的模拟过程;当机器唤醒的时候sd 驱动监测到卡在,就模拟一个卡插入的过程。这样的过程避免了睡眠过程中用户拔出sd card的错误,但是引来一个新的问题:如果唤醒时需要读取sd card里面的内容,可能会读取失败,因为sd card的初始化还没有结束(iNand类似)。

我在platform.reg中提前了sd card加载的顺序,但是任然需要在程序中sleep一段时间(等待sd card完全初始成功)。

我请教了别人,听说sim卡有一种native的方法。可以不需要这个“拔出,插入”的过程,卡在的话唤醒上电就能用,提高了不少速度。不知道sd card有没有类似的方法,大家给点建议吧,谢谢

网友:
没有做过这个,记得有老帖子提过。

网友A:
还是你动作快,你还记得那个老帖子啦,给个链接吧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还是你动作快,你还记得那个老帖子啦,给个链接吧!!

我只是记得有人回答了,并且解决了这个问题。

老兄我肯定不记得地址了,你利用eeworld 搜索一下就出来了。

网友:
有突破口就是好事,给两个关键字搜搜吧,不然是大海捞针啊。。。

网友:
文件系统在Resume的时候有加入保护机制,一般不会出现Resume回来后读写错误的情况。

网友:
这个问题我也想知道楼主解决没有呢?

网友:
谈不上解决,方法不好,就是睡眠不断电

网友:
你的睡眠不断电就是说SDHCDPowerUpDown(pHCContext, FALSE, TRUE, 0);?这样仍然需要伪插拔一次SD卡,不过我们的伪插拔都是在wakeup以后进行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