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实现分级背光:D0\D1\D2\D3\D4

楼主:
YLS3C2440A的BSP中只提供过两个背光级别,亮与暗。。。我现在想多分几级,比如D0,D1,D2,D3,D4。。。D4是亮度最大,D0是亮度最小,即为暗,其它几个级别是介于其中。。。有朋友说得硬件支持,不知道对不对。。。

如果S3C2440不支持的话,哪位牛人有没有可以背光分级的代码,或做过此类项目的牛哥,帮忙提些建议,,致谢!!!

再次重申:目前背光驱动能正常变亮与变暗,我现在想在最亮与暗之间加几级,达到节能的效果。。。就像手机的屏一样,不用时屏时暗的,但,不是全暗,还是可以看到图片及字样。。。谢谢

zdk

网友:
如果硬件支持连续调节亮度, 你在每个级别输出不同的亮度不就行了吗?(修改DA输出或者PWM输出占空比)

网友:
这个 首先需要硬件支持。
而软件上实现比较简单。

因为:一般的背光驱动IC 都是采用PWM来控制背光的;而且该PWM是可以动态调整。

所以楼主首先需要看看你的板子上的背光驱动IC是否支持PWM或者一根线数字调控(有少部分IC采用这种方式),如果支持。

那么你就可以实现你所想实现的背光亮度的分级。
在软件里面你需要调节PWM输出的高脉宽的占空比,即可实现分级。
当然具体设置,需要你自己调测下,根据你觉得分级层次较好时,保留那几个PWM值。

网友A:
像楼上所说的,如果是用的PWM控制背光的话实现起来就容易了。
我们的背光分九个等级呢

网友B:
要先看你的硬件线路和背光供电芯片是否支持背光等级调整了。

网友:
Veabol能出点示例代码不?谢谢

另外,大家提到的这个“占空比”是什么意思?
是不是PWM控制信号的百分之多少,,,,?像数字比例一样。。。如果是分成5级的话,这个比值就是20%增一级的。。。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要先看你的硬件线路和背光供电芯片是否支持背光等级调整了。

这个怎么看的?这个问题是不是比较菜。。。我现在是在S3C2440上学习。。。麻烦各位牛哥,帮我看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要先看你的硬件线路和背光供电芯片是否支持背光等级调整了。

这个怎么看的?这个问题是不是比较菜。。。我现在是在S3C2440上学习。。。麻烦各位牛哥,帮我看看

就是我所说的,你的背光驱动IC是否支持PWM或一根线数字调控(有少部分IC采用这种方式),

网友:
PWM是支持的,不过,“一根线数字调控”是不是支持,这个不清楚。。。

PWM调光的原理是不是如下所说:
一种方式就是PWM调光,利用人眼的视觉暂停原理,以一定的频率和占空比来周期性的控制白光LED的导通电流在零电流到额定工作电流之间来回切换,从而调整亮度,这种调光方式就不会产生色移。在应用时,为了确保人眼看不到LED周期亮灭的情况,PWM调光的频率一般要大于100Hz,CP2130/1/3可以支持0~50kHz的调光频率范围,这样大大方便了系统的设计。并且由于芯片优越的环路控制特性,保证了调光过程的平稳,消除了可能潜在的噪声干扰。

网友:
硬件支持的话,应该任何模式都可以的,例如0x0是最暗,0xff最亮
这个应用层可以设置中间的任何一个值,不仅仅局限在D0-D4

网友:
PWM 控制,做个像手机那样的应用小软件即可,呵呵。

网友:
关键是底层的背光驱动要支持背光可调。

网友D:
找到液晶屏的DATASHEET,里面有一个PIN是调节背光的。把那个脚接到2440的PWM输出引脚。软件只要控制PWM的占空比例就可以了。至于D1/D2/.../DN楼主想分多少级别都可以!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找到液晶屏的DATASHEET,里面有一个PIN是调节背光的。把那个脚接到2440的PWM输出引脚。软件只要控制PWM的占空比例就可以了。至于D1/D2/.../DN楼主想分多少级别都可以!

就是这么调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像楼上所说的,如果是用的PWM控制背光的话实现起来就容易了。
我们的背光分九个等级呢

我们的背光分了100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引用 网友A:
像楼上所说的,如果是用的PWM控制背光的话实现起来就容易了。
我们的背光分九个等级呢

我们的背光分了100级。

能不能分享一些示例代码...?谢谢

网友:
背光分了100级????

有必要做成这么级别吗?我一直没见到过具体的示例代码,或者,哪位牛哥,帮忙指点一下 优龙S3C2440下,是应该关注哪几个点,谢谢
如12楼所言...致谢

引用 网友D:
找到液晶屏的DATASHEET,里面有一个PIN是调节背光的。把那个脚接到2440的PWM输出引脚。软件只要控制PWM的占空比例就可以了。至于D1/D2/.../DN楼主想分多少级别都可以!

网友:
有PWM的话直接改PWM输出的占空比
没有的话,用GPIO模拟也是可以的,就是没那么准确,需要算法补偿

网友:
对,调PWM的占空比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