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没有用过TLC3574的大侠?

楼主(2010-06-12):
有没有用过TLC3574的大侠?
小弟现在用TI的一个14位的AD,TLC3574,用一个ARM控制它,用JLink在线调试,我的ARM和TLC3574用光耦完全隔离开了,问题是ARM没有运行的时候板子的电压正常,但是一旦程序运行起来,tlc3574那一块的整个电压都下降1v左右。这把这个AD的模拟和数字电源都用的是一个5v电源,是不是这个有影响?希望各位出手相助!!!
在线
程序
影响

网友A:
那要光耦有啥用。电源不隔离跟没隔一样。电源下降?是耗电量太大了吧。搞一个大一点的电源吧。

网友B:
我的光耦隔离是AD的数字地还要和ARM在隔离的,现在分析应该是光耦功耗太大了。用的是6n137高速光耦。再请问下,有没有那位有编好成功的spi口驱动TLC3574的程序呢??

网友C:
没看明白,路过,友情UP