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dows usb driver

楼主:
1,usb device包含两个configurations, configuration 1是usb mass storage, configuration 2是一个自定义的function;
2, 默认会被windows识别为usb mass storage;
3, 现在需要切换到configuration2, 我发了set configuration 可以成功,但是似乎mass storage or 上层设备(scsi disk)
还是存在(会发送scsi test unit ready命令)。

有没有什么办法: 当我set configuration后,停止mass storage and 上层设备?

谢谢!

网友:
能否通讯与configuration没有太大关系,与管道有关(比如 endpoint halt).
你发了set configuration 之后再get 一下,确定是configuration2

网友:
有发现兄弟你的影子了,是做什么设备啊,需要这样做?

网友:
补充2楼:
1。切换配置,等于另起炉灶,就是说几乎所有的相关配置都要重新确认,告知PC端。
2。确认新配置是否有效,来确认新配置是否被PC端确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