急!有能提供1mA电流的芯片吗?精度在1%即可!!

楼主:
万谢!!精度在1%~10%皆可!!

网友:
你要的究竟是什么?恒流源? LM334行不行?

网友:
楼主是需要 电流源,电流精度1mA???  TL431?

楼主看看:
http://www.ic72.com/JSInfo/circuit_info_155886.html

网友:
LM317ADJ就可以了!

网友:
引用楼主 ssr123 的回复:
万谢!!精度在1%~10%皆可!!

我要给测量低温的电阻提供1mA的电流,然后测量其电压确定当前温度电流大于1mA太多的话,测量低温的电阻会发热,电阻特性就变了,测不准低温,所以最好有能准确提供1mA电流的芯片

网友:
一片  LM317   足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