硬盘被重新分区后重装了系统,如何恢复里面的数据啊!跪求!!

楼主:
  硬盘被重新分区后重装了系统,如何恢复里面的数据啊!跪求!!急!

网友:
winhex 等之类的软件,记差千万不要往你硬盘里放大文件了。不然就恢复不了了

网友:
断电 把硬盘拿下来 挂到别的电脑上作为从盘 。
主盘上装数据恢复软件 比如R-Studio,易我数据恢复之类的。

可参考 www.fix.com.cn 一家数据恢复公司,里面有很多数据恢复的相关资料和软件,不过用不着找他们花钱恢复,他们黑的很。。。

网友:
楼主一直在跪着???

网友A:
用EasyRecovery 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用EasyRecovery 试试

网友:
多谢各位 !!大侠!问题已解决!用的是EasyRecovery  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