nand flash无法擦除问题---求助

楼主(2010-04-11):
nand flash无法擦除问题---求助
用OPEN JTAG和uboot都不能擦除nandflash,执行擦除命令后,提示擦除成功,但,把flash数据copy到内存上进行查看发现根本没有擦除。是不是nandflash带有写保护。请高手赐教。
FLASH
内存

网友A:
这方面我没有接触过,看见LZ门庭冷落,就帮忙顶了!

网友B:
没人知道吗?高手呢!!!!

网友C:
什么nandflash,看看手册

网友D:
WP置为高电位,或者...你的上位机软件配置有问题..

网友E:
上电后,寄存器值都要清的吧。UBOOT也带有初始化nandflash的代码。

网友F:
这个真得靠自己去查,因为要看现场才知道原因。
如果你怀疑是写保护,那么查查WP的电平啊,还有一些控制寄存器的值。

网友G:
仔细对器件手册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