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ce6.0 + VS2005中如何实现位图的旋转?

楼主:
我想做一个汽车仪表的界面,表盘和指针都是直接导入位图,wince6.0里面不能用函数PlgBlt(),大家有什么好方法能让位图旋转吗?(即让指针转动起来)

网友:
没人来来看啊!自己先顶一个,不要沉了

网友:
有两种方式:
1、使用getpixel,和SetPixel来操作每个像素点进行任意角度旋转;
2、用DIB方式,对位图数据进行处理,可以参考windows程序设计中的”DIB处理链接库“代码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有两种方式:
1、使用getpixel,和SetPixel来操作每个像素点进行任意角度旋转;
2、用DIB方式,对位图数据进行处理,可以参考windows程序设计中的”DIB处理链接库“代码。

谢谢啊,我去研究下!

网友:
我用getpixel()和setpixel的方法试过了,还是没转动起来。哎,先把贴子结了吧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