通过触摸屏单击列表框,列表框有时收不到单击消息

楼主:
我用鼠标单击列表框的任意行,列表框都可以收到单击消息并相应,但通过触摸屏却不行了,有时能响应,有时不能,不知是什么原因,哪位遇到过这样的问题?我的触摸屏已经校准了。

网友:
补充一下,通过触摸屏单击时,NM_CLICK这个消息虽然没有响应,但该行却高亮显示了,怪异不?

网友:
没搞过,不清楚。帮楼主顶一下吧

网友:
是不是 你的列表框 对应的控件 仅实现了 鼠标触发事件,没用支持按键触发事件?

MARK.

网友:
列表框接收的是下面两个消息吧:

case LBN_DBLCLK:

case LBN_SELCHANGE:

网友:
LBN_DBLCLK,双击消息,不可能吧,我只是点击一下触摸屏?

网友:
通过PreTranslateMessage截获并打印消息,如果通过触摸屏点击列表框有响应,打印如下语句:
********PreTranslateMessage,msg=0x201*******
OnClickMethodList start,nItem=3...
OnClickMethodList end...
********PreTranslateMessage,msg=0xf*******
********PreTranslateMessage,msg=0xf*******
********PreTranslateMessage,msg=0x200*******
********PreTranslateMessage,msg=0x200*******
********PreTranslateMessage,msg=0x113*******
********PreTranslateMessage,msg=0x113*******

如果通过触摸屏点击列表框没有响应,则打印如下语句:
********PreTranslateMessage,msg=0x201*******
********PreTranslateMessage,msg=0x202*******
********PreTranslateMessage,msg=0x200*******
********PreTranslateMessage,msg=0x113*******
通过打印语句可以得知,此时消息没有继续往下传递到列表框,具体为什么盼望高手来解答。我现在在PreTranslateMessage里做了一些处理,来规避这个问题:
        if(pMsg->hwnd == m_MethodList.m_hWnd && pMsg->message == WM_LBUTTONDOWN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VHITTESTINFO LVHitTestInfo;

                LVHitTestInfo.pt = pMsg->pt;
                m_MethodList.ScreenToClient(&LVHitTestInfo.pt);
                LVHitTestInfo.flags=0;
                LVHitTestInfo.iItem = LVHitTestInfo.iSubItem = -1;

                //判断点击的位置是否有item
                int nReturn = ListView_SubItemHitTest(m_MethodList.m_hWnd, &LVHitTestInfo);
                if(nReturn != -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具体的处理
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}//
要把OnClickMethodList里的处理给屏蔽掉,避免重复处理。
哪位高手来解答这个奇怪的问题,多谢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