讨教一下,有没有能在win7/08server下可以使用的stc-isp驱动捏??

楼主:
RT!!!

下载了http://www.mcu-memory.com/提供的5.01海外版!还是不行!!!

We are trying to connect to your MCU ...
Chinese:正在尝试与 MCU/单片机 握手连接 ...
Connection is failure. You can try:
1.Give your MCU Power On Reset.
2.Stop operation, then re-select COM Port.
3.Because PLCC-DIP/PQFP-DIP Socket trace too long.
4.Update the STC ISP.exe version.
5.If still error, your MCU Firmware is error
   or null.
Chinese:连接失败,请尝试以下操作:
1.给 MCU/单片机上电复位(冷启动,先没有电,再上电)。
2.停止下载,重新选择 RS-232 串口, 接好电缆。
3.因 PLCC、PQFP 转换座引线过长而引起时钟振荡不对,请调整参数。
4.可能要升级电脑端的 STC ISP.exe 软件。
5.若仍然不成功,可能 MCU/单片机内无 ISP 系统引导码,
   或需退回升级,或 MCU 已损坏。
仍在连接中, 请给 MCU 上电...

网友A:
我用win7,stc_isp没出问题,
stc的芯片要冷启动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用win7,stc_isp没出问题,
stc的芯片要冷启动

您用的是哪个版本啊?冷启动的步骤是什么??

网友:
我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啊,并且USB转串口线很不稳定,有时候不通,有时候会下进去一点,但再然后就出错,说是要改用稍低的波特率,不过改过了还不行,从来没下成功过,40元买的线,芯片是Pl2302的,并且我用的是win7 ,下程序用的是别人的电脑,不好意思经常用,自己再安个xp吧,又不是很好安装,用了个微软官方的xp虚拟机,但不识别USB转的串口,很郁闷,至今然在研究如何解决中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网友:
#3楼 得分:0回复于:2009-12-23 20:25:41我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啊,并且USB转串口线很不稳定,有时候不通,有时候会下进去一点,但再然后就出错,说是要改用稍低的波特率,不过改过了还不行,从来没下成功过,40元买的线,芯片是Pl2302的,并且我用的是win7 ,下程序用的是别人的电脑,不好意思经常用,自己再安个xp吧,又不是很好安装,用了个微软官方的xp虚拟机,但不识别USB转的串口,很郁闷,至今然在研究如何解决中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有同样的问题,都找了一天了,连第五版本的都用过,现在还是不行。不知道你现在解决了没有,要解决的话教教我吧。也不知道您什么时候上来,请给我发个邮件吧yoyo1234.ok@163.com,急啊

网友:
我的烧写器,仿真器的USB驱动再WIN7下都不能用,只能装了个XP的虚拟机

网友:
windows 7 下没有问题啊。我用的是4.8版本的。下了N个程序都没有问题

网友:
用4.8的版本,在xp兼容模式下运行,在把波特率改到最低,就ok了

网友:
windows 7 下没有问题啊。我用的是4.8版本的。下了N个程序都没有问题

能够分享一下嘛?

网友:
我也遇到这个问题,不过现在已经解决了,先前安装的是Vista操作系统的驱动,串口调试都能用,但是不能下载程序,和一楼显示的是一样的,现在我装的是支持WIN7的驱动,是在官网上免费下载的,遇到相同问题的朋友可以去下载下来试试。官方下载地址:http://www.prolific.com.tw/eng/downloads.asp?ID=31。希望能对大家有用。我的操作系统是win7旗舰版,用的是STC-ISP 4.80非安装版。提醒一下,装驱动以前先把以前的驱动卸载了,重新启动后装新的驱动,安装好后最好再重新启动下电脑。

网友:
我都正在烦这个问题啊,难道要装回XP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