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芯片的看门狗与休眠的冲突

楼主:
各位大虾:
     最近要做一个手持设备,需要使用stm32F103的STOP模式,但同时我又开了独立看门狗,每当我一进入STOP模式看门狗马上就给我复位了,我怎样才能在进入STOP模式的时候让看门狗不起作用啊?

网友A:
看门狗芯片是什么?有的芯片可以把CPU的WDO配成输出就可以禁止超时复位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门狗芯片是什么?有的芯片可以把CPU的WDO配成输出就可以禁止超时复位了。

应该是相对于CPU为输入,正常工作时为输出,有的芯片这个脚叫WDI。

网友:
我的看门狗是内置的,手册上说一旦启动就无法停止,这样的话,就与休眠模式冲突了,

网友:
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