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CB四层布线求教

楼主:
我正在做一个项目,画一个4层板,方案是,TOPLAYER和BOTTOMLAYER为信号层,TOPLAYER下面为地层,再下去为电源层,我用到的电源很多种,有12V、5V、3.3V、1.8V,还有数字和模拟之分,地也有数字和模拟,我想知道电源层如何处理,地层如何处理,铺铜怎么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,请高手指教。
   联系邮箱为:hailong_xu88@126.com      在线等!!!

网友:
高速信号一定布在TOP,依托完整的GND层。
数字信号和模拟信号尽量分离开,两者的地要么实现隔离,要么实现完全相连。
如果两者没有完全进行地隔离(即两者还是共地),那在最后铺铜时做到地一定要完整、足够大。

电源分割尽量保证同电源的集中在一起,高压跟低压距离较远。两个不同电源分界对应的GND层一定要连续。
所有的电源走线尽量粗,要优先走线。

所有的去耦电容靠近芯片管脚放置,就近入地,不得共用入地过孔。
多个高速信号过孔聚集处,需要增加地孔。

网友:
两层的就不用说了吧?

如果连在一起的电源的可以在一起,电源层就需要分隔了,分隔成几块电源。

覆铜,如果无所谓,就先不要覆铜。

网友:
谢谢各位的帮助,可好像有点简单哦

网友:
PCB的经验没法只言片语说清楚,只能针对一个具体的pcb碰到的情况来处理。

网友:
你这个四层板,处理器频率高吗

网友:
gnd必须一层。
电源分割一层,可以少许布信号线。
上下俩层走线。

网友:
楼上说的不错,但是注意在电源层走线时 最好不要有高速线,另外最好不要跨电源走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