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c控制台程序如何获取整个硬盘的扇区数?

楼主:
就是在win32 console程序下,通过什么方式可以获取硬盘的总扇区数?
api函数? 转为16位模式调int 13?

另外就是对硬盘的直接读写除了createfile(),还有其他什么方式吗?

网友:
最近的问题一直没人回答哦!!

网友:
#include
#include
#include

BOOL GetDriveGeometry(DISK_GEOMETRY *pdg)
{
  HANDLE hDevice;               // handle to the drive to be examined
  BOOL bResult;                 // results flag
  DWORD junk;                   // discard results

  hDevice = CreateFile(TEXT("\\\\.\\PhysicalDrive0"),  // drive
                    0,                // no access to the drive
                    FILE_SHARE_READ | // share mode
                    FILE_SHARE_WRITE,
                    NULL,             // default security attributes
                    OPEN_EXISTING,    // disposition
                    0,                // file attributes
                    NULL);            // do not copy file attributes

  if (hDevice == INVALID_HANDLE_VALUE) // cannot open the drive
  {
    return (FALSE);
  }

  bResult = DeviceIoControl(hDevice,  // device to be queried
      IOCTL_DISK_GET_DRIVE_GEOMETRY,  // operation to perform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LL, 0, // no input buffer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dg, sizeof(*pdg),     // output buffer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&junk,                 // # bytes returned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LPOVERLAPPED) NULL);  // synchronous I/O

  CloseHandle(hDevice);

  return (bResult);
}

int main(int argc, char *argv[])
{
  DISK_GEOMETRY pdg;            // disk drive geometry structure
  BOOL bResult;                 // generic results flag
  ULONGLONG DiskSize;           // size of the drive, in bytes

  bResult = GetDriveGeometry (&pdg);

  if (bResult)
  {
    printf("Cylinders = %I64d\n", pdg.Cylinders);
    printf("Tracks/cylinder = %ld\n", (ULONG) pdg.TracksPerCylinder);
    printf("Sectors/track = %ld\n", (ULONG) pdg.SectorsPerTrack);
    printf("Bytes/sector = %ld\n", (ULONG) pdg.BytesPerSector);

    DiskSize = pdg.Cylinders.QuadPart * (ULONG)pdg.TracksPerCylinder *
      (ULONG)pdg.SectorsPerTrack * (ULONG)pdg.BytesPerSector;
    printf("Disk size = %I64d (Bytes) = %I64d (Gb)\n", DiskSize,
           DiskSize / (1024 * 1024 * 1024));
  }
  else
  {
    printf ("GetDriveGeometry failed. Error %ld.\n", GetLastError ());
  }

  return ((int)bResult);
}

网友:
mark!
留下脚印

网友:
zwfgdlc的代码我看过,不个那样获取的CHS值都是对的,但算出来的总扇区数(三数相乘)却 不正确,用diskgen查了哈,算出来的扇区始终比 dgen显示的总扇区小一些。
我在想可以用什么函数直接获取  总扇区数 。eg :  IOCTL_DISK_GET_DRIVE_GEOMETR_EX这个值,不个正遇到编译错误,正在修改………………

网友:
看来必须用  IOCTL_DISK_GET_DRIVE_GEOMETR_EX啊,获取的总字节数/512 才为实际的扇区数,
CHS计算出的结果始终要小些,
哪位大侠知道原因哦!!!???

网友:
貌似是 int 13h 扩展的问题吧。

不管怎样, 比较一下两个 IOCTL code 的说明吧。

网友A:
这个得自己分析分区表,我写的程序就是如此分析的。除了给我们使用的扇区外。前面还有一些系统扇区。diskgenius分析的确实包含了这部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
这个得自己分析分区表,我写的程序就是如此分析的。除了给我们使用的扇区外。前面还有一些系统扇区。diskgenius分析的确实包含了这部分。

那diskgen是如何读取扇区的?writefile()?还是写的驱动哦?

网友:
另外就是 如何 读写 硬盘 的最后几个扇区 的内容?
我用了 setfilepointer(),结果始终无法读取硬盘最后的一些扇区。
始终只能读取前面的一些扇区。
setFilePointer()里我用了两个参数,移动字节的高低三十二位

谁知道 原因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