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VS2005中创建MFC智能应用程序的步骤是什么

楼主:
在VS2005中创建MFC智能应用程序的步骤是什么,怎样创建才能生成在WINCE5.0系统的开发板上运行

网友A:
在创建工程的时候选smart device就可以了呀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在创建工程的时候选smart device就可以了呀

然后选择相应的SDK

网友:
新建->工程->smart device->MFC smart device application->(然后选择自己的SDk)
就可以了

网友:
    开发板有提供相应的SDK,安装SDK后
    在4楼基础上,选择该SDK

网友:
看看汪兵《Windows CE 嵌入式高级编程及其实例详解》用vs2005 c++实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