熟悉 suspend->resume流程的请进

楼主:
系统挂起:
BatteryGetStatus!temp_vol 374
WAIT_OBJECT_0
BatteryGetStatus!temp_vol 375
:: BACKLIGHT OFF !
[A_HW] IOControl(IOCTL_POWER_SET) : D0 => D4
[A_HW] IOControl : System Power State - suspend
PCF: HW_PowerDown
按键是正常的。
oempoweoff();->oalcpupoweroff();不敢去确定。
现在比较大的地方是:
在唤醒,系统0地址,运行到判断是否从sleep恢复的地方:(代码在oal下的startup.s)
        ldr                r0,=INFORM3
        ldr                r3, [r0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get the Sleep data checksum from the Power Manager Scratch pad register
        teq                r2, r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compare to what we saved before going to sleep
bne                JumpToRAM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bad news - do a cold boot - If emergency power off case, normal booting.
  b                MMUENABLE

JumpToRAM
        ldr                r2, =0x200000 ;=0x201000        ; offset into the RAM
        ldr                r3, =0x300000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add physical base
        add                r2, r2, r3
        mov     pc, r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 & jump to StartUp address

MMUENABLE
;  2. MMU Enable

        ldr     r10, [r5, #SleepState_MMUDOMAIN]        ; load the MMU domain access info
        ldr     r9,  [r5, #SleepState_MMUTTB]                ; load the MMU TTB info
        ldr     r8,  [r5, #SleepState_MMUCTL]                ; load the MMU control info
        ldr     r7,  [r5, #SleepState_WakeAddr]                ; load the LR address
        nop
PC地址:0x30200000.config.bib下:#define        NKSTART                80200000   这样就跳回了这个startup.s开始的地方是吗?
如果是,我不恢复现场(相当于cold reset),直接跳到main(),怎么系统起不来?
这个时候执行的代码应该是sdram上的,不知道我的理解是不是错了?
请明白的指点

网友:
没有注意过这个地方,帮顶了

网友A:
which OS? which soc?
oempoweoff();->oalcpupoweroff();不敢去确定。 --? what do u mean?
resume means jump to where it goes to sleep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which OS? which soc?
oempoweoff();->oalcpupoweroff();不敢去确定。 --? what do u mean?
resume means jump to where it goes to sleep.

wince 5.0 s3c2416.but i think you know little about that.

网友:
没有仔细研究过,还是帮顶一下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which OS? which soc?
oempoweoff();->oalcpupoweroff();不敢去确定。 --? what do u mean?
resume means jump to where it goes to sleep.

wince 5.0 s3c2416.but i think you know little about that.

No, I know nothing. Slip away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