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CE上怎么区别 USB RNDIS 的ip地址和网络ip地址?

楼主(2010-06-04):
WinCE上怎么区别 USB RNDIS 的ip地址和网络ip地址?
WinCE上怎么区别 USB RNDIS 的ip地址和网络ip地址? 就是在程序中怎么获得网络地址?
ip地址
程序
网络
WindowCE

网友A:
USB RNDIS 的ip地址不懂?
网络ip地址:静态在注册表里面设置,动态设置就不明白了...
如果LZ知道也请多多分享!

网友B:
USB RNDIS 的ip 就是 RNDIS 连接 会有一个虚拟网卡 也就是还会有一个ip 百度 RNDIS 能搜到

网友C:
http://hi.baidu.com/fengniu88/blog/item/e58266ec96d1c4f0b2fb9584.html
这里有个帖子可以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