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这个IC是个什么东西

楼主(2009-03-24):
请教这个IC是个什么东西
请教一下我手头有个电路板上有个IC,5脚封装,上面两脚下面三脚,特小的封装,上面的字符貌似是CO-60Y又或者是CO-GOY,字太小看不清楚,搜索这两个都找不到相关资料。通过测量得知它的功能大概是这样:电源从3脚输入1脚输出,1脚跟5脚是通路,4脚输入一个控制信号能控制1脚的输出。请教各位大侠这是个上面IC啊?有用过的吗?能给个具体型号或者DATASHEET吗?谢谢了!
资料
通路

网友A:
应该是带使能端的LDO。具体型号就不好办了。
最好好照片。看看是不是SOT23-5封装的。

网友:
还是从功能入手吧,直接从marking code是很难的。
先搞清楚封装,看了一下sot23-5的LDO,应该不是你要的,它是1脚输入,2脚GND,3脚EN,4脚FB,5脚OUT。

网友B:
貌似一个电源模块,1脚和5脚之间应该有个电感吧?瞎猜的,上PP才行啊

网友C:
查一下低压差稳压芯片!例如TPS763系列

网友D:
高速光偶。

网友E:
极大可能是电源IC,看看周边都有些什么器件再做判断.

网友F:
谢谢了还是弄不清楚是个什么,不过功能很明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