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C连接windows mobile串口通信的问题

楼主(2009-03-07):
PC连接windows mobile串口通信的问题
我用数据线连接mobile的USB口和电脑的USB口。想用串口通信的方法,写程序让这两个设备通信,这样可行吗?用CreateFile函数,但我不知道具体到哪一个串口。一个一个的试过了也没有成功接收到数据。手机上面的那个USB口我怎么才能知道是哪个口呢?电脑上面的那个USB口也是同样的问题。
请个位多指点、支招。
通信
问题
Mobile
我不知道
程序

网友A:
数据线当串口,可以吗?有驱动支持才可以的。
LZ直接通过USB和ActiveSync进行通讯不行吗?为什么一定要用串口

网友B:
用Activesync,直接走Socket不行么

网友C:
装Activesync吧,LZ概念还没搞清楚

网友D:
楼主的问题我在SYMBIAN和J2ME都可以实现,但是现在WM上需要的话也不知道怎么实现,帮顶一下,
等待高手解答。

网友E:
用Activesync,走Socket是可行的。微软有个例子:SockApp。
谢谢各位的关注。

网友F:
我刚开始接触
还 不太清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