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声卡设置中的均衡器设置,环境设置, DSP模式设置是怎 ...

楼主(2010-01-05):
请问声卡设置中的均衡器设置,环境设置, DSP模式设置是怎么实现的?
Windows, VC2008
现在的声卡安装了驱动后, 都会附带一个声卡设置程序。
这个声卡设置程序里,有各种音量设置,这个可以通过混音器来实现。
但是,它还有均衡器设置,环境设置, DSP模式设置,这些又是怎么实现的?
我知道播放器可以设置均衡器,但是播放器的设置只对自己播放的声音起作用,而在声卡上设置却要对所有播放声音起作用
声卡安装
安全
windows
均衡器
混音器

网友A:
帮顶下;
楼主可以百度与GOOGLE,有基本的介绍。
但是更深层次,我也不知道。
MARK,学习下!

网友B:
MARK一下,以后再来学习

网友C:
baidu基本不要指望能找到又价值的东西
google上找到了一些,都是介绍播放器软件中均衡器的实现,控制系统声音的均衡器实现思路没有找到

网友D:
同样问题,
同样烦恼,
给顶了!
www.admiralmarkets.net.cn外汇交易

网友E:
再帮顶下。
期待相关高手出现,我也学习下。

网友F:
通过这么长时间的研究, 好像有了找到办法的苗头了
使用DirectKS 可以设置声卡无数的属性阿。
正在研究DirectKS

网友G:
不好意识我是个菜鸟解答 不了你的问题不过我这里 有些相关的视频你看看对你应该有帮助的
十问嵌入式
编程语言选择 http://www.uplooking.com/video/play/5803/
操作系统的选择 http://www.uplooking.com/video/play/5802/
汇编语言的作用 http://www.uplooking.com/video/play/5801/
ARM与单片机 http://www.uplooking.com/video/play/5800/
ARM概述 开发板 http://www.uplooking.com/video/play/5799/
ARM概述 http://www.uplooking.com/video/play/5798/
嵌入式学习 http://www.uplooking.com/video/play/5797/
嵌入式实例iphone http://www.uplooking.com/video/play/5796/
什么是嵌入式 http://www.uplooking.com/video/play/5795/
嵌入式漫谈2 http://www.uplooking.com/video/play/5794/
嵌入式漫谈1 http://www.uplooking.com/video/play/5793/
嵌入式前景http://www.uplooking.com/video/play/5624/
嵌入式最佳入门教程
Linux系统移植 仿真器 ICE等1 http://www.uplooking.com/video/play/6071/
Linux系统移植 仿真器 ICE等2 http://www.uplooking.com/video/play/6070/
AC97声卡裸板驱动开发1 http://www.uplooking.com/video/play/6069/
AC97声卡裸板驱动开发2 http://www.uplooking.com/video/play/6068/
计算机原理 处理器及汇编演示1 http://www.uplooking.com/video/play/6067/
计算机原理 处理器及汇编演示2 http://www.uplooking.com/video/play/6066/
计算机原理 处理器及汇编演示3http://www.uplooking.com/video/play/5245/
嵌入式处理器结构总线种类及嵌入式开发板1 http://www.uplooking.com/video/play/6065/
嵌入式处理器结构总线种类及嵌入式开发板2 http://www.uplooking.com/video/play/6064/
汇编语言 C语言演示 交叉编译 及内存管理1 http://www.uplooking.com/video/play/6063/
汇编语言 C语言演示 交叉编译 及内存管理2 http://www.uplooking.com/video/play/6062/
汇编语言 C语言演示 交叉编译 及内存管理3 http://www.uplooking.com/video/play/6061/
走近嵌入式 嵌入式产品开发过程 http://www.uplooking.com/video/play/6060/
嵌入式处理器种类 http://www.uplooking.com/video/play/6059/
嵌入式开发学习基础 http://www.uplooking.com/video/play/6058/
嵌入式开发概念及嵌入式行业职业划分1 http://www.uplooking.com/video/play/6057/
嵌入式开发概念及嵌入式行业职业划分2 http://www.uplooking.com/video/play/6056/
嵌入式开发概念及嵌入式行业职业划分3 http://www.uplooking.com/video/play/6055/
嵌入式处理器DataSheet及开发板结构1 http://www.uplooking.com/video/play/6054/
嵌入式处理器DataSheet及开发板结构2 http://www.uplooking.com/video/play/6053/

网友H:
均衡器我知道就是将连续几个输入x(n)各自乘以一个权值,等到的值作为新的输出值,说白了就是滤波。参数是根据经验归纳的。得看数字信号处理。还有一个开源的audacity挺不错的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