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dows下的右键菜单能否在wince里实现?

楼主(2009-02-13):
windows下的右键菜单能否在wince里实现?
wince里在某个文件上长按出来的菜单,能否也可以显示“打开方式”?
我按照windows的注册表项,
改了[HKEY_CLASSES_ROOT\txtfile\Shell\Open\Command],但只能更改,原来的打开方式就被覆盖了。
是否可以做到支持多个打开方式的?谢谢。
wince
windows
菜单
注册表
WindowCE

网友A:
估计修改shell可以做到吧,不懂,看高手的

网友B:
修改源码看看

网友C:
估计也只有修改 Explorer 的源代码才能解决这个问题了

网友D:
这个连mobile都没做的。还是像我们常用mobile手机那样,用第三方的浏览器,或者单独做浏览器来实现了。

网友E:
这个你要自己实现。
http://msdn.microsoft.com/en-us/library/ms879952.aspx

网友F:
没做过啊,不过这类东西应该都在$(_WINCEROOT)\PUBLIC\SHELL\OAK\HPC\CESHELL下,我只改过桌面右键菜单